稳压二极管不稳压,为什么呢?

楼主(2011-11-30):
如图所示,R1为一个滑线变阻器,阻值最大为60欧,1N4733为一个1W/5.1V的稳压管,我通过滑动滑线变阻器阻值从60渐变为20,测稳压管两端的电压,结果是从5.61一直变化为5.8左右,而不是5.1V,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1.看数据手册,该稳压管的工作电流范围。
2.稳压管不等于稳压器,不会纹丝不动,具体看伏安曲线。

网友B:
理想器件是不存在的,稳压管有工作条件限制,击穿电压也不是绝对的定值,制造上又有离散性。

网友C:
当电阻式60欧姆时,整个电路的电流在116mA,此时,稳压管消耗功率为0.6W的样子,此时应该可以稳压,当电阻为20欧姆时,此时整个电路的功耗应该超过稳压管的1W功耗了,实际输出电压会比稳压值高,长时间的话,则稳压管应该会烧坏。

网友D:
原因就是1W 稳压二极管:1N4733 Vz=5.1V @Izt=49mA.

网友C:
模电书上对稳压管的介绍中涉及的参数是最小和最大稳压电压,以及稳压电压,但实际的稳压管PDF资料上更多的是如楼上所写的在某个测试电流下的稳压电压,为啥会这样呢?

网友A:
模电书上对稳压管的介绍中涉及的参数是最小和最大稳压电压,以及稳压电压,但实际的稳压管PDF资料上更多的是如楼上所写的在某个测试电流下的稳压电压,为啥会这样呢? ...
引用 网友C:

看伏安曲线都可以想明白,击穿区的线不是垂直的,有斜率。厂家给参数当然要在特定条件下给,所有参数都是这样的。

网友C:
受模电例题的影响,我的脑海中始终认为稳压管的稳压电压在比较宽的电流范围是保持不变的,实际上,这个电流范围应该是比较窄的,而且PDF上也没有相应的伏安曲线,所以给使用带来了困难!

网友A:
受模电例题的影响,我的脑海中始终认为稳压管的稳压电压在比较宽的电流范围是保持不变的,实际上,这个电流范围应该是比较窄的,而且PDF上也没有相应的伏安曲线,所以给使用带来了困难! ...
引用 网友C:

模电教材上可是有伏安曲线的。

网友E:
受模电例题的影响,我的脑海中始终认为稳压管的稳压电压在比较宽的电流范围是保持不变的,实际上,这个电流范围应该是比较窄的,而且PDF上也没有相应的伏安曲线,所以给使用带来了困难! ...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也是有相应的曲线的,你是不是弄了什么所谓“中文版手册”

网友C:
对的,就是中文版的,呵呵,英语不给力的缘故!

网友F:
因为那个电阻值实在太小了....看伏安特性曲线,反接的时候在电流一段变化范围里是不会有电压变化的,但是电流再大一点的话,电压还是会浮动的,甚至因为耗散功率太大烧毁稳压管,稳压管的漏电流是很小的

网友G:
很久不见电路图,很是想念

网友H(2019-10-08):
看大家的评论学到了,稳压二极管不是一成不变的‘稳’ 而是会在其工作范围内做合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