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x232串口电路中TVS管接法

楼主(2011-11-30):
实在是不懂,只知道MAX3232通过转换之后就可以通讯,而且它也是工业级的有ESD保护,现在说需要加什么保护的东西,那位可以告诉我那个TVS管应该接在那一端???是接在PC输出的232电平的两根线上还是接在经过max芯片转换完成变成TTL之后的那两根线上??是不是每一根线接一个TVS管?应该怎么选型呢???我的自恢复保险丝接错了没???还可以加什么?辅助的器件使之更稳定?谢谢!!!!

N@(3]G}UPPRWZ}L@VP{SZP6.jpg (133.52 KB )

楼主:
那位大侠给个说发,小弟我实在不懂,太水了。。。

楼主:
不要只看啊,指点指点啊

网友A:
232本身不是强干扰下使用的,根本无必要加什么TVS,自恢复保险也同样。非要加点心理安慰,加在232电平端,所有的线都要加,而且要有泄放地,该地不能是系统地。
去买正牌产品比你这些花拳绣腿有价值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不想加,但是老板要这样搞,没办法,正品是必须的

网友B:
RXD和TXD的输出端之间也可以加TVS管。

网友C:
RXD和TXD的输出端之间对大地各加一个TVS管(常用:6K8CA)。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在PC那端加多大的呢???TVS管主要看什么参数啊??Vwm ??还是Vc??我在电源端加稳压管还是TVS管??谢谢!

网友D(2013-11-18):
过EMC的时候都会检查TVS

网友E(2014-02-11):
LZ的这两颗LED能看到闪烁吗

网友F(2015-12-25):
楼主,你这个电路用的怎么样啊,加TVS了吗?我现在的电路跟你的一样,MAX3232总是损坏,返修率太大,所以考虑加TVS

网友G:
加在信号从外界进入的输入端

楼主(2016-03-01):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电路用的怎么样啊,加TVS了吗?我现在的电路跟你的一样,MAX3232总是损坏,返修率太大,所以考 ...

加吧, 电脑端加15CA,MCU端加6.5CA,后面我用了ZLG的隔离芯片了RSM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