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两个中断TAIE 和CCIE问题

楼主(2011-11-30):
(无正文)

网友A:
回复 楼主:

TAIE和CCIE指的是不同事件。
TAIE指TAR计数器溢出,从65535 到0的变化,由 TAIFG 引起的。
CCIE指捕获到相应信号(捕获模式下) ;定时时间到(比较模式下) 。由CCIFG引起的。两个中断的中断向量不一样,TAIFG 一般进 TIMERA1_VECTOR;CCIFG 的话要看用的是哪个定时器如果是 CCR0 的话就进TIMERA0_VECTOR,如果是CR1,CCR2……则进TIMERA1_VECTOR。

网友B:
楼上正解,楼主还是好好看看用户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