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用FIFO的时候,用原语与用IP什么区别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30):
:)没有区别,我觉得

网友B:
酒都是一样的,只是换个瓶子而已

网友C:
使用习惯而已,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A:
还是明空说的好。

网友A:
单口与双口的区别在于,单口只有一组数据线与地址线,因此读写不能同时进行。而双口有两组数据线与
地址线,读写可同时进行。FIFO读写可同时进行,可以看作是双口。
          双口RAM分伪双口RAM(Xilinx称为Simple two-dual RAM)与双口RAM(Xilinx称为true two-
dual RAM)。伪双口RAM,一个端口只读,另一个端口只写;而双口RAM两个端口都可以读写。
         FIFO也是一个端口只读,另一个端口只写。FIFO与伪双口RAM的区别在于,FIFO为先入先出,没有
地址线,不能对存储单元寻址;而伪双口RAM两个端口都有地址线,可以对存储单元寻址。
        异步时钟域的缓存只要是双口器件都可以完成。但FIFO不需对地址进行控制,是最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