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B7问题

楼主(2011-11-30):
我的板子PB7被用作外部看门狗,但我在网上看到有说这个口用作普通IO时,需要特殊操作,我试了半天没有搞定,请问谁有操作PB7的代码?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PB7默认为NMI特殊管脚,设置为IO口,需要按如下方法操作。

    //
    // Convert the PB7/NMI pin into a GPIO pin.  This requires the use of the
    // GPIO lock since changing the state of the pin is otherwise disabled.
    //
    HWREG(GPIO_PORTB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_DD;
    HWREG(GPIO_PORTB_BASE + GPIO_O_CR) = 0x80;

    //
    // Make PB7 an output.
    //
    GPIODirModeSe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7, GPIO_DIR_MODE_OUT);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7, 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

    //
    // Clear the commit register, effectively locking access to registers
    // controlling the PB7 configuration.
    //
    HWREG(GPIO_PORTB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_DD;
    HWREG(GPIO_PORTB_BASE + GPIO_O_CR) = 0x00;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

楼主:
可以了,多谢版主了。

网友B:
多看器件手册

网友C:
我也去试试

网友D:
我是当做NMI用了。

网友E:
2楼提供了,我们占楼主光了,都好好学习一番

网友F:
解释下,为了防止某些管脚功能被误操作,有些管脚需要解锁后才能修改功能,2楼的代码就是先解锁允许更改管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