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多个uart初始化,但是只有uart0正常。

楼主(2011-11-30):
我在uart_echo例程基础上增加了uart1,但是uart1没法使用,试了uart2也无法使用只有uart0可以用。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bug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按如下程序,将uart1对应管脚也增加下面的两条管脚复用功能设置,由于tempest系列的IO复用功能很多,所以需要配置,因为PA0和PA1默认的复用功能为uart0,所以不加这两条指令uart0可以正常使用,但其他的PD2,PD3默认复用功能并不是uart,所以必须设置。

    //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muxing for the UART function.
    // This is only necessary if your part supports GPIO pin function muxing.
    // Study the data sheet to see which functions are allocated per pin.
    // TODO: change this to select the port/pin you are using
    //
    GPIOPinConfigure(GPIO_PA0_U0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1_U0TX);

楼主:
原来这么回事,多谢版主,我去试试。

网友B:
难道没有配置?

网友C:
版主 讲解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