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MDK4+JLink+LPC1114 SWD调试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1-11-30):
RT,我在Debug的时候,MDK提示找不到相应的芯片,我查看了JLink的设置,没看出什么问题,用JLink Command和JLink ARM查看,迹象表明JLink能够识别到1114,但不能连上并读取它的ID,有大虾遇到过这种情况木有?(我是把线从JTAG插头接到目标板,以SWD的方式进行调试的)

楼主:
我以为自己发作版块,结果一看,没错啊,怎么就没人吱个声的呢???急啊~~~

网友A(2015-08-0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解决了就说说方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