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高分悬赏IAR Atmega8 计数器T1

楼主(2011-11-30):
用IAR AVR编译的M8程序,能让下面的计数器T1跑起来就行,我仿真时TCNT1就是不增长。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用ICC是好用的
工程在附件中。
#include <iom8.h>
#include <iomacro.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comp_a90.h>

void init_time1(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  = 0x0000;                        //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2;                        //start Timer
}

main()
{
   unsigned int a;

   _CLI();                //全局中断禁用
   init_time1();
   MCUCR = 0x00;
   GICR  = 0x00;
   //_SEI();                //全局中断使能

  while(1)
  {
    a = TCNT1;
  }
}

网友A:
你上面的设置会对时钟8分频,要多跑几步才会变。

网友A:
要看TCNT1,不要看a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所以不要过于相信纯仿真的东西, 也要注重实际运行.

楼主:
这个Timer1我配置用来做计数器, 实际工程用到的一个功能. 但是用IAR AVR仿真时, TCNT1不变, 将程序下载到目标板上看效果时, TCNT1也是不变的, 问题不知道出在什么地方.
有可能是IAR AVR选项配置问题? 其它功能是好用的

还请熟悉IAR AVR的朋友下载工程帮看看:)
我用的IAR AVR v5.40.1

网友C:
iar 要硬件仿真才行。

网友B:
将程序下载到目标板上看效果时, TCNT1也是不变的?
    真要看看 IAR AVR 选项配置, 寄存器的地址定义,
还有, 程序里读出 TCCR1B  的值来验证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 IAR确实是不支持软件仿真,或支持的不好, Time计数器都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