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ISP硬件电路

楼主(2011-11-30):
我最近在做STM32的一个PCB板子,考虑想用ISP下载。
由于是笔记本电脑,我想用PL2303HX的USB转串口下载,不知道这个方案行不行。
我的问题是:用PL2303芯片后,在用ISP下载时手动切换Boot0和Boot1,是否这样就可以了?PL2303HX连接STM32时,是否还需要连接DTR、RTS两条线?

楼主:
各位看官,路过留个影啊~~

网友A:
没问题, 可以的。我曾见这么搞过的。

DTR, RTS不用管。只要三根线GND, RX, TX就可以了。

前提是你要有那个烧写stm32 flash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