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SP430-FLASH信息区学习心得

楼主(2011-11-30):
430单片机,一般具有内部的信息区,以便保存一些需要EEPROM才可保存的数据。
在论坛没有收到相关信息,就借用网上的,抛砖引玉,如果有什么问题,多多指正,一起掌握!
MSP430 FLASH型单片机的FLASH存储器模块根据不同的容量分为若干段,其中信息存储器SegmengA及SegmentB各有128字节,其他段有512字节。SegmentB的地址是:0x1000到0x107F,SegmentA的地址是:0x1080到0x10FF。其他段的地址根据容量不同,从0xFFFF开始,每512字节为一段进行分配。
   FLASH存储器写入数据时,每一位只能由“1”变成“0”,不能由“0”变成“1“,因此,当我们有数据要保存到FLASH存储器时,要先对目标段进行整段擦除操作,擦除操作使的对应段FLASH存储器变成全“1”。下面是擦除FLASH段的子程序,配置好必要的寄存器后,向段中任意地址写入数据,及擦除一段。

  • void flash_clr(int *ptr)
  • {
  •     _DINT();                            //关中断
  •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开锁
  •     FCTL1 = 0x0A502;              //* Erase = 1 使能擦除
  •     *((int *) ptr) = 0;           //* 擦除段
  • }
  • FLASH存储器可以按字节写入,也可以按字写入。
  •     // 字节写入
  • void flash_write_int8(int8_t *ptr, int8_t value)
  • {
  •     _DINT();
  •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开锁
  •     FCTL1 = 0x0A540;          // Write = 1使能写入
  •     *((int8_t *) ptr) = value;       // 写入数据
  • }
  •     // 字写入
  • void flash_write_int16(int16_t *ptr, int16_t value)
  • {
  •     _DINT();
  •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
  •     FCTL1 = 0x0A540;              /* Write = 1 */
  •     *((int16_t *) ptr) = value;       /* Program the flash */
  • }
  •    FLASH存储器可以连续写入
  •    // 按字节写入指定的数量的数据
  • void flash_memcpy(char *ptr, char *from, int len)
  • {
  •     _DINT();
  •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
  •     FCTL1 = 0x0A540;              /* Write = 1 */
  •     while (len)
  •     {
  •      *ptr++ = *from++;
  •      len--;
  •     }
  • }
  •     在我们的应用程序中可以将要保存的数据放在一个自定义的结构中,例如:
  • typedef struct Setup
  • {
  •     float gain_ch0;       // 0通道增益
  •     float gain_ch1;       // 1通道增益
  •     float gain_ch2;       // 2通道增益
  •     …
  •     char init_flag;         //初始化标记,恒为0xAA;
  • }SETUP;

我们定义了一个SETUP结构,存放三个AD通道的增益,以及其他要掉电保存的信息,init_flag的作用是标志FLASH的参数是否已被正确初始化,当我们设置了FLASH参数后,将init_flag置一个固定值,例如设为0xAAh,在程序开始运行时,检查init_flag,当init_flag的值为0xAAh时,表明参数已被初始化。
使用FLASH参数:在程序中定义一个SETUP类型的指针变量,通过这个指针访问FLASH中的参数。例如:

  • #define SegmentA   0x1080
  • float   temp;
  • SETUP *p_setup_flash = (SETUP *) SegmentA
  • if(p_setup_flash-> init_flag == 0xAA)
  • {
  •   temp = p_setup_flash->gain_ch0;
  • }

   修改FLASH信息:由于FLASH不能象RAM一样直接修改,可以将FLASH信息拷贝到RAM中,修改相应参数后,重新保存到FLASH存储器中,之前要先擦除FLASH存储区。例如:

  • SETUP *p_setup;
  • SETUP   buf;                // 临时变量
  • p_setup = (SETUP *) SegmentA // 指向FLASH
  • memcpy((char *) buf, (char *) p_setup_flash, sizeof(SETUP)); // 拷贝到RAM
  • p_setup = &buf;           // 指向RAM
  • p_setup-> gain_ch0 = 1.02; // 修改参数
  • flash_memcpy((char *) p_setup_flash, (char *) buf, sizeof(SETUP)); // 拷贝到FLASH

网友A:
排版挺整齐 看得没那么累

网友B:
心得很酷啊

网友C:
楼主学习很用心啊,善于总结提炼,谢谢楼主了

网友D(2013-09-13):
信息区的FLASH貌似也不可以乱擦除,在*.h文件里。有这样的定义
/************************************************************
* Calibration Data in Info Mem
************************************************************/
CALDCO_16MHZ       = 0x10F8;
CALBC1_16MHZ       = 0x10F9;
CALDCO_12MHZ       = 0x10FA;
CALBC1_12MHZ       = 0x10FB;
CALDCO_8MHZ        = 0x10FC;
CALBC1_8MHZ        = 0x10FD;
CALDCO_1MHZ        = 0x10FE;
CALBC1_1MHZ        = 0x10FF;
正好落在信息区里面,如果这几个被擦除了,以后校准时钟就有点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