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个M7并联是否可替代SS24?

楼主(2011-11-30):
4个SS24组成的整流桥

烧了一个,手上没SS24,查了一下资料SS24最大2A电流

所以就用二个M7并联替代它算了。。但SS24和M7好像导通电压不同,一个0.2,一个0.7

不知道时间长了有没有问题

网友A:
SS24 VF=0.5V
M7     VF=1.1V
后面要滤波稳压。

能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