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集问题!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1-11-30):
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项目:用单片机采集一个外部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小弟现在正在做这个项目,发电机输出直流电。我现在的方案是直接用精密电阻分压,然后直接用单片机的AD口的问题采集电压。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样会使单片机的“地”与发电机的“地”供起来。我一直有个担忧,这样做,发电机产生的一些扰动会影响单片机的供电。
不知道各位大哥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解决的?求解

网友A:
解决方法多得是
1.将采样电阻两端以差分形式输入运放,则可以采用悬空采集.
2.采用线性光耦,即可将两端进行光电隔离.
3.采用霍尔电压采集器,直接进行隔离测量.

网友B:
2楼的知识比较渊博,能否详细讲一下?

楼主:
2# rclong 大侠,能否推荐一款最大电压为48V的线性光耦?最好能有个成熟的应用电路,小弟先谢啦

网友C:
就差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用差分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你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我没用过耐压48V的线性光耦
一般考虑HCNR200或者HCNR201
使用该光耦按照其datasheet给出的基本电路即可

上图中的环路增益你有没有计算过?按你图上的标注,运放早就饱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些我都没计算,这是我随便画得一个示意图。那你说我先把这48V通过精密电阻分压后再用线性光耦,这样可行吗?

网友A:
我把HCNR200/201的Datasheet上传上来给你参考
重点参考Practical Circu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谢谢啦

网友D:
楼上的线性光耦的方法不错,刚做了一个。
你也可以先将模拟先好编程数字信号,再通过光耦。

网友E:
楼主测量直流发电机端电压,没有必要隔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maychang大哥,小弟的项目经验不是很丰富,只是在以前的一个产品中因为地线问题,MCU总是死机,所以这次就想把地线都分开。个人认为,发电机发出的电不干净,会有谐波之类的东西

网友F:
学习了,果断隔离是最安全的!

网友G:
楼主你好!不是说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同相端要加1/2工作电压的吗?

网友H:
隔离电压,很保险。

网友I(2019-05-27):
你这AD才出来结果了吗?你运放的正输入电压小于负输入电压,肯定输出是0呀,还有就是反馈电阻用50款的可调电阻就够了,你这运放电源只有5V,你也放不了那么大

网友J:
用独立的单片机,就发动机那边供电,再测量发动机的输出,AD后,用光耦隔离传输到你真正的采集处理系统。
采集端参考、供电、采样均为发动机部分,不管其地线怎么乱,都是相对稳定系统,所以,采集应该是很稳定的。
经过隔离传输后,到处理端,就完成了完全的电隔离,这个方法应该比较保险,关键是成本低,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