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以下控制电路软件

楼主(2011-11-30):
请教各位:如下是一个24V直流电机的卷帘门控制箱,内有铅酸蓄电池,平时用交流220V供电,停电时自动转换为铅蓄电池供给电机,电路板是用PIC单片机控制,请问哪位高人做过这个项目?寻找高人指点,有报酬。寻找源程序代码,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无线遥控器控制电机,遥控器淘宝网上有买的,包括发射端,和接收端,
控制箱应该有个充电模块,断电检测,差不多就这些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里面单片机的主要用途是用来控制充电,其实它是把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移到这里了,说白了,我是想找一个能用单片机PIC16F73来编写充电器而且能设计出开关电源的技术人员

网友B:
哈哈  73就是Ad而已啊  很多片子可以用的……

网友C:
如果你报酬足够优厚,即使没有,也会有人愿意出手重做一个

楼主:
有谁实际做过,请与我联系。酬金由他本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