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meA 定时器输出模块中EQUx 和 EQU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1-30):
RT,请问timeA 定时器输出模块中EQUx 和 EQU0有什么区别?它们有什么用?

网友A:
捕获/比较器在比较模式时设置EQUX信号有差别:
当TAR的值大于或等于CCR0的中的数字时,EQUO=1
当TAR的值等于相应的CCR1或CCR2的值时,EQU1=1 或 EQU2=1
EQUx和EQU0它们是用来控制输出单元的,软件中可以不用设置,由硬件自动触发

网友B:
谢谢 版主耐心 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