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811的FIFO接收

楼主(2011-11-30):
我把接收FIFO设为4字节触发,PC上一下发了6个字节数,想请问下剩下的两个在什么时候会收到呢,还有就是我在中断接收中处理收到的4个字节时剩下的两个会不会丢失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uart的FIFO是16个字节,设置4字节触发,只是FIFO中超过4字节触发中断,不影响后面字节的接收;如果FIFO中收到16个字节,还不把数据取走,才会丢失数据。

楼主:
清楚了,多谢。

网友B:
群主解释的非常详细

网友C: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