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怎样控制占空比?

楼主(2011-11-30):
当做MC34063做升压电源时,怎样可以控制占空比最大不超过50%。
在下反复试验,未发现占空比有明显变化。还望高手指教,谢谢啦!!

楼主:
自己防沉再顶一下!
所选电感331/3A,三极管2SD2562,Rsc 0.05欧。
输出电流要求1A。

网友:
MC34063的占空比是固定的

他是靠控制脉冲数量来 控制输出的

他的这个特点  有区别于其他的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A:
占空比是固定的,频率才可以调.除非在你的扩流管基极与IC之间加几个元件,就是自己做个调脉宽的电路.

网友B:
这个芯片应该有很多输出的设计软件,实用很方便

楼主(2015-04-03):
可能调整其中的一个电容及输出电感……已经解决

网友C:
打嗝,不能调占空比。

网友D:
典型电路不能调,稍作改动是可以调的,不过要些成本,不合算

网友E(2017-07-10):
调试发现,MC34063输出(E接地,C输出)的高电平脉冲宽度(也就是关断的宽度)是固定的,由定时电容决定,如果电容的值为104,这个宽度约250US,而低电平宽度(输出三极管导通时间)随着电源脚6脚和电流检测脚7脚的电压差改变,这个电压差0v-300mv,电压差越大,低电平宽度越小,当电压差到达300mv时,过流保护其作用,输出关断(输出三极管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