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114管脚有些不明白!

楼主(2011-11-30):
LPC1114手册上说IO口可以滞后,但是默认是滞后使能的,IO口滞后有什么用处呢,在哪些方面可以用到,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还有就是没有IO口可以配置为上拉,下拉,中继,和无上下拉模式。但是我配置成下拉,输入模式时,测量IO管脚一直是高电平,有点不明白,是怎样才能确定我的下拉已经接上呢??????

楼主:
LPC1114的IOCON是独立的时钟,在SYSAHBCLKCTRL中配置的,默认是关闭的,不打开是改变不了IOCON寄存器的,哎,一直没有注意到这样小问题,我也没有调用库函数,所以才一直以为IO口有问题,其实是IOCON配置失败,LPC1114是可以下拉的,如果配置为下拉,在输入的时候是低电平,貌似下拉电阻还是比较大的,特此来结贴,希望对以后碰到这类问题的朋友一个提示,LPC1114内部的好多时钟都是分开的,为了省电,默认都是关闭状态,所以使用该芯片的朋友要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不喜欢库函数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