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tellaris LM4F 定时器(Timer)指南

楼主(2011-11-30):
TI Stellaris LM4F 定时器(Timer)指南
[作者: Richard Ma]
[Email: mxschina@gmail.com]

===============================================================
===============================================================
Texas InstrumentsStellaris LM4F上提供了更多更强大的定时器(Timer)模块,除了传统的32/16-bit定时器,更增加了64/32-bit定时器。这些定时器均支持定时器(Timer)模式、捕捉(Capture)模式以及PWM模式。本文主要介绍TimerCapture模式的用法。

1.功能介绍
LM4F的定时器模块有两种,一种是32/16-bit的,另一种是64/32-bit的。每一个定时器模块,可以单独工作(32/16-bit作为32-bit定时器使用),或拆为两个独立定时器AB进行工作(32/16-bit作为两个16-bit定时器使用)

下表对定时器模块支持的功能做了一个汇总:

2.定时器模式(Timer)
2.1.
单次运行与连续运行模式
定时器的基本功能为计数(包括加计数和减计数两种)Stellaris LM4F中以系统时钟为计数节拍(当计数器被拆分使用时可以使用预分频功能,为了简单起见这里不作讨论)。当加计数时,计数器由零开始,逐步加一,直到到达用户预设值;减计数则由某一用户预设值开始,逐步减一,直到计数为零。每当计数完成,则会置相应的状态位(包括中断),提示计时完成。

单次运行与连续运行工作时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单次运行在完成一次计时后会自动停止,连续模式下定时器会自动从计数起点开始(根据计数方向为零或用户设定值)继续计时。

2.2.定时器程序设置
让定时器模块正常工作起来需要以下几步:

1)启用时钟模块
使用SysCtlPeripheralEnable函数启用相应的定时器模块。

程序示例: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WTIMER0);

StellarisWare中,32/16-bit定时器模块为TIMER64/32-bit定时器模块为WTIMER (Wide Timer)。除了名字不同、计数范围不同外没有其它区别。

2)设置时钟模块工作模式
使用TimerConfigure函数对定时器模块的工作模式进行设置,将其设置为定时器功能。

程序示例: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TIMER_CFG_ONE_SHOT);
        TimerConfigure(WTIMER2_BASE,TIMER_CFG_SPLIT_PAIR | TIMER_CFG_A_ONE_SHOT |TIMER_CFG_B_PERIODIC);

在不拆分的情况下,可以用下面参数中的一个将模块设置成所需的定时器模式:
        TIMER_CFG_ONE_SHOT – 单次减计数模式
        TIMER_CFG_ONE_SHOT_UP – 单次加计数模式
        TIMER_CFG_PERIODIC – 连续减计数模式
        TIMER_CFG_PERIODIC_UP – 连续加计数模式
        TIMER_CFG_RTC – 实时时钟模式

如果需要将计时器拆分,则需使用参数TIMER_CFG_SPLIT_PAIR然后用“|”号连接被拆分定时器AB的设置。如果只使用了一个可以只设置用到的那个。拆分出来的定时器AB的设置方法是一样的,只是函数名中各自用AB
        TIMER_CFG_A_ONE_SHOT – 定时器A单次减计数
        TIMER_CFG_A_ONE_SHOT_UP –定时器A单次加计数
        TIMER_CFG_A_PERIODIC – 定时器A连续减计数
        TIMER_CFG_A_PERIODIC_UP – 定时器A连续加计数

        TIMER_CFG_B_ONE_SHOT – 定时器B单次减计数
        TIMER_CFG_B_ONE_SHOT_UP –定时器B单次加计数
        TIMER_CFG_B_PERIODIC – 定时器B连续减计数
        TIMER_CFG_B_PERIODIC_UP – 定时器B连续加计数

3)设置时钟的计数范围
使用TimerLoadSetTimerLoadSet64函数可以为计数设置范围。设置未拆分使用的64/32-bit定时器模块,需要使用TimerLoadSet64函数,对其它模块、其它状况的设置使用TimerLoadSet函数。计数范围为设置值到零(加计数: 0~预设值,减计数: 预设值~0)

程序示例:
        TimerLoadSet64(TIMER3_BASE, 80000);
        TimerLoadSet(WTIMER0_BASE, TIMER_B, 10000);

4)启动时钟
使用TimerEnable函数启动定时器。可以用的参数有TIMER_ATIMER_BTIMER_BOTH。可以分别或同时启动AB定时器。如果定时器没有拆分,直接使用TIMER_A即可。

程序示例:
        TimerEnable(WTIMER0_BASE, TIMER_B);

2.3.定时器读取及中断设置
1)计数值读取
可以使用TimerValueGet函数和TimerValueGet64函数获得定时器当前的计数值。需要注意的是TimerValueGet64返回的是64位结果。

程序示例:
        long val = TimerValueGet(TIMER1_BASE, TIMER_A);
        long long timer_val = TimerValueGet64(WTIMER3_BASE);

2)中断设置
一般定时器多用中断响应以满足时间要求。可以用TimerIntRegister向系统注册中断处理函数,用TimerIntEnable来允许某个定时器的中断请求。需要注意的是,在M4中还应该用IntEnable在系统层使能定时器的中断。当然,系统总中断开关也必须用IntMasterEnable使能。

TimerIntEnable在该模式下可以支持:
        TIMER_TIMA_TIMEOUT
        TIMER_TIMB_TIMEOUT

程序示例:
        TimerIntRegister(WTIMER0_BASE, TIMER_B, WTimer0BIntHandler);
        IntMasterEnable();
        TimerIntEnable(WTIMER0_BASE, TIMER_TIMB_TIMEOUT);
        IntEnable(INT_WTIMER0B);

Timer中断中,需要手工清除中断标志位,可以使用如下代码:
        unsignedlong ulstatus = TimerIntStatus(TIMER4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TIMER_TIMB_TIMEOUT);
        TimerIntClear(TIMER4_BASE,ulstatus);

2.4.示例程序
下面的程序利用定时器每隔一秒向串口发送一个计数:
// Stellaris硬件定义及StellarisWare驱动定义头文件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timer.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 用于记录进入定时器中断的次数
unsigned long g_ulCounter = 0;

// 初始化UART的函数
extern void InitConsole(void);

// 定时器的中断处理函数
Void WTimer0BIntHandler(void)
{
    // 清除当前中断标志
    TimerIntClear(WTIMER0_BASE, TIMER_TIMB_TIMEOUT);

    // 更新进入中断次数的计数
    g_ulCounter++;
}

//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 用来记录上次计数以判断是否计数改变
    unsigned long ulPrevCount = 0;

    // 设置LM4F时钟为50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 使能64/32-bit的时钟模块WTIMER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WTIMER0);

    // 初始化UART
    InitConsole();

    // 打印程序信息
    UARTprintf("32-Bit Timer Interrupt ->");
    UARTprintf("\n   Timer = Wide Timer0B");
    UARTprintf("\n   Mode = Periodic");
    UARTprintf("\n   Rate = 1s\n\n");

    // 设置WTimer0-B模块为连续减计数
    TimerConfigure(WTIMER0_BASE, TIMER_CFG_SPLIT_PAIR | TIMER_CFG_B_PERIODIC);

    // 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这里用系统频率值,即每秒一个中断
    TimerLoadSet(WTIMER0_BASE, TIMER_B, SysCtlClockGet());

    // 设置WTimer0-B的中断处理函数
    TimerIntRegister(WTIMER0_BASE, TIMER_B, WTimer0BIntHandler);

    // 启用系统总中断开关
    IntMasterEnable();

    // 启用WTimer0-B超时中断
    TimerIntEnable(WTIMER0_BASE, TIMER_TIMB_TIMEOUT);

    // 在系统层面(NVIC)使能WTimer0-B中断
    IntEnable(INT_WTIMER0B);

    // 启动定时器
    TimerEnable(WTIMER0_BASE, TIMER_B);

    while(1)
    {
        // 循环等待WTimer0-B中断更新g_ulCounter计数
        // 若计数改变则进行UART输出
        if(ulPrevCount != g_ulCounter)
        {
            // UART输出计数值
            UARTprintf("Number of interrupts: %d\r", g_ulCounter);
            ulPrevCount = g_ulCounter;
        }
    }
}

3.捕捉模式(Capture)

3.1.边沿计数模式
3.1.1.功能介绍
计时器模块可以通过器件的I/O脚来捕捉电平边沿,支持分别捕捉上升沿、下降沿,以及同时捕捉上升下降沿。硬件层面上对电平保持时间的要求是宽度要大于2个时钟周期。在这个模式下,因为可以使用分频器 (Prescaler),计数范围扩大到24/48-bit(64-bit未拆分模式下不可以用Capture)

边沿计数值也可以加计数、减计数。加计数的计数范围为从零到用户预设的(Match)值。减计数的范围为从预设(Preload)值到预设(Match)值。

加计数与减计数模式的另一个重要差异是计数终止时的差异。加计数模式下,计数器会自动清零并自动重新开始计数;减计数模式下,计数器会自动重新载入用户预设(Preload)值,但计数会停止,需要用户重新手工使能计数。不同模式如下表所示:

当计数结束时,定时器模块会产生中断通知系统。中断标志位需要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手工清除。

3.1.2.边沿计数程序设置
要让定时器模块工作在捕捉-边沿计数模式下,主要需要以下几步:
1)I/O管脚配置
边沿的捕捉需要将I/O脚作为定时器模块的捕捉输入使用,并配置相应的驱动类型(上拉、下拉或者开漏等)

首先使用GPIOPinConfigure函数 I/O配置使用定时器输入功能(TnCCP0TnCCP1),在pinmap.h头文件里可以找到针对不同器件的管脚定义。如GPIOPinConfigure(GPIO_PM0_T4CCP0)表示将GPIO_M的第0脚作为Timer4A的捕捉输入。

接下来使用GPIOPinTypeTimer函数 GPIOPadConfigSet函数完成GPIO的其它设置。

程序示例:
        GPIOPinConfigure(GPIO_PM0_T4CCP0);
        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M_BASE,GPIO_PIN_0);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M_BASE,GPIO_PIN_0,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2)配置定时器模块为捕捉-边沿计数模式
使用TimerConfigure函数对定时器模块进行设置,因为定时器只能在拆分时作为捕捉(Capture)模式使用,所以
TIMER_CFG_SPLIT_PAIR是必须的,然后可以使用下列参数分别设置边沿计数模式:
        TIMER_CFG_A_CAP_COUNT – 模块A捕捉-边沿减计数模式
        TIMER_CFG_A_CAP_COUNT_UP – 模块A捕捉-边沿加计数模式
        TIMER_CFG_B_CAP_COUNT – 模块B捕捉-边沿减计数模式
        TIMER_CFG_B_CAP_COUNT_UP – 模块B捕捉-边沿加计数模式

程序示例:
        TimerConfigure(TIMER4_BASE, TIMER_CFG_SPLIT_PAIR | TIMER_CFG_A_CAP_COUNT);

3)设置要捕捉的边沿
使用TimerControlEvent函数设置要捕捉的边沿,可以捕捉的边沿有:
        TIMER_EVENT_POS_EDGE – 只捕捉上升沿
        TIMER_EVENT_NEG_EDGE – 只捕捉下降沿
        TIMER_EVENT_BOTH_EDGES – 同时捕捉上升和下降沿

程序示例:
        TimerControlEvent(TIMER4_BASE, TIMER_A, TIMER_EVENT_NEG_EDGE);

4)设置计数范围
加计数使用TimerMatchSet函数进行设置,计数范围为0~设定值。
减计数使用TimerLoadSet函数设置起始值,使用TimerMatchSet函数设置结束值。

程序示例
        TimerLoadSet(TIMER4_BASE, TIMER_A, 0x8FFF);
        TimerMatchSet(TIMER4_BASE, TIMER_A, 0x8FFA);

5)中断设置
可以用TimerIntRegister向系统注册中断处理函数,用TimerIntEnable来允许某个定时器的中断请求。需要注意的是,在M4中还应该用IntEnable在系统层使能定时器的中断。当然,系统总中断开关也必须用IntMasterEnable使能。

TimerIntEnable在该模式下可以支持:
        TIMER_CAPA_MATCH – 模块A计数到达预设值
        TIMER_CAPB_MATCH – 模块B计数到达预设值

程序示例:
        TimerIntRegister(WTIMER0_BASE, TIMER_B, WTimer0BIntHandler);
        IntMasterEnable();
        TimerIntEnable(WTIMER0_BASE, TIMER_CAPB_MATCH);
        IntEnable(INT_WTIMER0B);

Timer中断中,需要手工清除中断标志位,可以使用如下代码:
        unsignedlong ulstatus = TimerIntStatus(TIMER4_BASE, TIMER_CAPA_MATCH | TIMER_CAPB_MATCH);
        TimerIntClear(TIMER4_BASE,ulstatus);

6)启动定时器模块
使用TimerEnable函数启动定时器捕捉模式。可以用的参数有TIMER_ATIMER_BTIMER_BOTH。可以分别或同时启动AB

程序示例:
        TimerEnable(WTIMER0_BASE, TIMER_B);

3.1.3.边沿计数程序示例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timer.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 UART初始化程序
extern void InitConsole(void);

// Timer模块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4AIn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读取中断标志位
    ulstatus = TimerIntStatus(TIMER4_BASE, TIMER_CAPA_EVENT);

    //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erIntClear(TIMER4_BASE, ulstatus);

    // 输出计数完成提示
    UARTprintf("Counting Finished!\n");

    // 因为减计数会自动停止,所以需要重新启用计数模块
    TimerEnable(TIMER4_BASE, TIMER_A);
}

int main(void)
{
    // 设置系统时钟为50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 启用Timer4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4);

    // 启用GPIO_M作为脉冲捕捉脚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M);

    // 配置GPIO脚为使用Timer4捕捉模式
    GPIOPinConfigure(GPIO_PM0_T4CCP0);
    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M_BASE, GPIO_PIN_0);

    // 为管脚配置弱上拉模式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M_BASE, GPIO_PIN_0,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 初始化UART模块
    InitConsole();

    // 配置使用Timer4的TimerA模块为边沿触发减计数模式
    TimerConfigure(TIMER4_BASE, TIMER_CFG_SPLIT_PAIR | TIMER_CFG_A_CAP_COUNT);

    // 使用下降沿触发
    TimerControlEvent(TIMER4_BASE, TIMER_A, TIMER_EVENT_NEG_EDGE);

    // 设置计数范围为0x8FFF~0X8FFA
    TimerLoadSet(TIMER4_BASE, TIMER_A, 0x8FFF);
    TimerMatchSet(TIMER4_BASE, TIMER_A, 0x8FFA);

    // 注册中断处理函数以响应触发事件
    TimerIntRegister(TIMER4_BASE, TIMER_A, Timer4AIntHandler);

    // 系统总中断开
    IntMasterEnable();

    // 时钟中断允许,中断事件为Capture模式中边沿触发,计数到达预设值
    TimerIntEnable(TIMER4_BASE, TIMER_CAPA_MATCH);

    // NVIC中允许定时器A模块中断
    IntEnable(INT_TIMER4A);

    // 启动捕捉模块
    TimerEnable(TIMER4_BASE, TIMER_A);

    // 循环,等待边沿计数完成
    while(1)
    {

    }
}

3.2.
边沿计时模式
3.2.1.功能介绍
除了使用I/O脚捕捉边沿的个数,定时器模块可以捕捉上升、下降沿,在边沿到来时记录计数值,以测定脉冲间的时间间隔。加计时的计时范围为从零到用户预设的(Preload)值。减计时的范围为从预设(Preload)值到零,预设(Preload)值需要使用TimerLoadSet函数进行设置。最大计数范围与边沿计数模式相同,为48/24-bit

每当边沿到来,定时器模块会产生中断并记录当前计时值,计时值可以稍后读出。中断标志位需要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手工清除。

3.2.2.边沿计时程序设置
边沿计时模块与边沿计数模块的设置方法基本相同,以下几个部分有所区别:
1)需要配置定时器模块为捕捉-边沿计时模式
使用TimerConfigure函数对定时器模块进行设置,因为定时器只能在拆分时作为捕捉(Capture)模式使用,所以TIMER_CFG_SPLIT_PAIR是必须的,然后可以使用下列参数分别设置边沿计时模式:
        TIMER_CFG_A_CAP_TIME – 模块A捕捉-边沿减计时模式
        TIMER_CFG_A_CAP_ TIME _UP –模块A捕捉-边沿加计时模式
        TIMER_CFG_B_CAP_ TIME–模块B捕捉-边沿减计时模式
        TIMER_CFG_B_CAP_ TIME _UP –模块B捕捉-边沿加计时模式

程序示例:
        TimerConfigure (TIMER4_BASE,TIMER_CFG_SPLIT_PAIR | TIMER_CFG_A_CAP_COUNT);

2)计时范围设置
无论加计时与减计时,均需使用TimerLoadSet函数设置计时范围。计时范围:加计时为0 ~ 设定值;减计时为设定值 ~ 0

程序示例:
        TimerLoadSet(TIMER4_BASE, TIMER_A, 0x5000);

3)中断设置
可以用TimerIntRegister向系统注册中断处理函数,用TimerIntEnable来允许某个定时器的中断请求。需要注意的是,在M4中还应该用IntEnable在系统层使能定时器的中断。当然,系统总中断开关也必须用IntMasterEnable使能。

TimerIntEnable在该模式下可以支持:
        TIMER_CAPA_EVENT – 模块A计数到达预设值
        TIMER_CAPB_EVENT – 模块B计数到达预设值

程序示例:
        TimerIntRegister(TIMER4_BASE, TIMER_B, Timer4BIntHandler);
        IntMasterEnable();
        TimerIntEnable(TIMER4_BASE, TIMER_CAPB_EVENT);
        IntEnable(INT_TIMER4B);

Timer中断中,需要手工清除中断标志位,可以使用如下代码:
        unsignedlong ulstatus = TimerIntStatus(TIMER4_BASE, TIMER_CAPA_EVENT | TIMER_CAPB_EVENT);
        TimerIntClear(TIMER4_BASE,ulstatus);

3.2.3.边沿计时程序示例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timer.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 UART初始化程序
extern void InitConsole(void);

void Timer4AIn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读取中断标志位
    ulstatus = TimerIntStatus(TIMER4_BASE, TIMER_CAPA_EVENT);

    //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erIntClear(TIMER4_BASE, ulstatus);

    // 输出捕捉到的计数值
    UARTprintf("Captured Value: 0x%04X\n", TimerValueGet(TIMER4_BASE, TIMER_A));
}

int main(void)
{
    // 设置系统时钟为50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 启用Timer4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4);

    // 启用GPIO_M作为脉冲捕捉脚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M);

    // 配置GPIO脚为使用Timer4捕捉模式
    GPIOPinConfigure(GPIO_PM0_T4CCP0);
    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M_BASE, GPIO_PIN_0);

    // 为管脚配置弱上拉模式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M_BASE, GPIO_PIN_0,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 初始化UART模块
    InitConsole();

    // 配置使用Timer4的TimerA模块为沿触发加计时模式
    TimerConfigure(TIMER4_BASE, TIMER_CFG_SPLIT_PAIR | TIMER_CFG_A_CAP_TIME_UP);

    // 使用下降沿触发
    TimerControlEvent(TIMER4_BASE, TIMER_A, TIMER_EVENT_NEG_EDGE);

    // 设置计数范围为0~0x8FFF
    TimerLoadSet(TIMER4_BASE, TIMER_A, 0x8FFF);

    // 注册中断处理函数以响应触发事件
    TimerIntRegister(TIMER4_BASE, TIMER_A, Timer4AIntHandler);

    // 系统总中断开
    IntMasterEnable();

    // 时钟中断允许,中断事件为Capture模式中边沿触发
    TimerIntEnable(TIMER4_BASE, TIMER_CAPA_EVENT);

    // NVIC中允许定时器A模块中断
    IntEnable(INT_TIMER4A);

    // 启动捕捉模块
    TimerEnable(TIMER4_BASE, TIMER_A);

    // 循环,等待边沿触发
    while(1)
    {

    }
}
4.补充内容
InitConsole函数示例代码:

//*************************************************************
// This function sets up UART0 to be used for a console to
// display information as the example is running.
//*************************************************************
voidInitConsole(void)
{
    // Enable GPIO port A which is used for UART0 pins.
    // TODO: change this to whichever GPIO port you are using.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Configure the pin muxing for UART0 functions on port A0 and A1.
    // This step is not necessary if your part does not support pin muxing.
    // TODO: change this to select the port/pin you are using.
    GPIOPinConfigure(GPIO_PA0_U0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1_U0TX);

    // Select the alternate (UART) function for these pins.
    // TODO: change this to select the port/pin you are using.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Initialize the UART for console I/O.
    UARTStdioInit(0);
}

网友A:
M4的资料还不多啊,好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多谢支持!

网友B:
希望有更多资料

网友C:
看看,先关注之,M4是好东东

网友D:
很不错的中文资料

网友E:
希望能有更多好资料

网友F(2014-10-26):
LZ,写得好好啊!可是我作为一个新手,有几个问题还是不懂。能麻烦您给解释下吗?
使用边沿计时模式时,是在   //启动捕捉模块 TimerEnable(TIMER4_BASE, TIMER_A);   后就开始计时了吗?
可是我如果想测量一个高电平的持续时间的话,使用边沿计时,一启动捕捉模块就开始计时了。而我想能不能在检测到高电平的时候开始计时,到检测到低电平的时候停止计时呢?
还有preload的值和系统的频率和实际的时间有什么数值关系呢?
万分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F:
LZ,写得好好啊!可是我作为一个新手,有几个问题还是不懂。能麻烦您给解释下吗?
使用边沿计时模式时,是在 ...

而且如果还没有测到电平变化计时器就计满了怎么办呢?

网友G(2015-02-09):
要是有关于LM3S的AD+DA的帖子就好了。。。

网友(2018-01-15):
干货满满的,谢谢楼主。

网友:
LM4F120 LaunchPad ?

网友H:
TI  器件提供了强大的软件和例程库

网友I:
LM4F120 有个 TivaWare

网友:
CORTEX M4的作用非常大。

网友I:
推荐TM4C123GH6PM。

网友H:
LM4F系列的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