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拖尾电流有办法解决掉不?

楼主(2011-12-01):
RT:IGBT的拖尾电流有办法消除不
偶是菜鸟,感觉有点奇怪,按书上的解释似乎IGBT做出来之后就已经决定了它的拖尾电流,没办法消除吗?

楼主:
有解决方案不?

网友A:
目前来说,还没有。

网友B:
IGBT的拖尾电流是由于它是双极性器件,关断时少子的复合肯定会造成拖尾电流,所以是由器件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可以用mosfet,他没有拖尾电流

网友C:
楼上的技术真厉害!!!IGBT还没有玩过

网友D(2012-03-07):
栅极加负压关断。

网友E:
调节吸收电容和调节驱动电阻,可以得到尽可能理想的波形,加电容后有振荡,不加电容过电压太高,只能折中处理

网友F:
有拖尾电流的是基于NPT的技术,基于PT技术的是拖尾电流很小的,楼主可以找找这个方面的IGBT,目前fairchild和英飞凌都有了

网友G:
原理性的有吧

网友H(2012-10-06):
IGBT的拖尾电流是由于它是双极性器件,关断时少子的复合肯定会造成拖尾电流,所以是由器件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可以用mosfet,他没有拖尾电流
引用 网友B:

使用sic 或者gasn材料的拖尾电流据说可以忽略

网友I(2020-07-23):
在驱动电路中,增加一个负压电路,igb关断时负压电路的反向电压能有效抑制拖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