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X90615睡眠问题

楼主(2011-12-01):
手册上说断电电源电流  Isleep  最大3uA,是在电源断开的情况下吗?我给MLX90615发休眠命令,用逻辑分析仪也看到发的命令是正确的,可是通过VDD的电流和不休眠的时候一样还是1.3mA。怎么回事啊?

楼主:
刚看了下英文手册是POWER-DOWM  SUPPLY CURRENT  中文竟然翻译成断电电源电流.为什么我的休眠电流这么大,1.3mA?

网友A:
贴图,有可能外围上拉或者下拉引起的

楼主:
3# jjjyufan 我以前看错了,休眠命令没发完,没发PEC,可是PEC之后MLX90615应该发ACK的,可是我看到的是NACK。

楼主:
这是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