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求教

楼主(2011-12-01):
这段代码是引用的: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char i:1;
       unsigned char j:1;
       unsigned char k:1;
       unsigned char l:1;
       unsigned char m:1;
       unsigned char n:1;
       unsigned char o:1;
       unsigned char p:1;
     };
   unsigned char  Byte;
}SOUND;

求教,里面的struct是占用多少空间?8 BYTE还是1 BYTE???
unsigned char i:1;   中间这个‘:’是什么意思?C语言里没见过有讲啊。

网友A:
1 BYTE :后面表示是占几位的意思。

网友B:
标准的C位域

网友C:
那个结构应该是占一个字节(八位),其中的“:”表示位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