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用于智能卡读卡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12-01):
最近,按照ST公司给的例程,研究并成功调试了STM32F103VGT6+ST8024遵循ISO7816的T=0协议的读卡功能,并可以与智能卡正常通信,但是不知道STM32是否支持T=1字组传输协议,请知道的高手赐教啊!!!

楼主:
香主大人有STM32使用T=1方面的资料吗?求助啊,找了很久也找不到 2# 香水城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香主大人有STM32使用T=1方面的资料吗?求助啊,找了很久也找不到
引用 楼主:

我没有。

网友B:
st8L152C6T6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的硬件平台已经确定好了啊!我是一个在读的实习生,但是公司太小,我一个新手单干,费了不少功夫才做好了T=0协议,能够下载智能卡的COS,现在公司要我弄通用的,那T=1还得写驱动程序,不太会啊,也不知道上哪去弄T=1的例程,愁

网友C(2012-12-20):
你好,你们公司用的什么硬件平台,我现在要开发个智能卡,还不太了解,希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D:
先找到ISO-7816协议文档,需要读懂T=1协议并实现,估计难找例程
已经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E(2013-02-21):
ST公司给的那个stm32例程,我用在stm8上 怎么不好用啊

网友E:
还有 配置串口初始化时 为什么是9位数据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公司给的那个stm32例程,我用在stm8上 怎么不好用啊

你得改代码,根据你的板子连接情况

网友G(2019-06-19):
想问一下楼主,你实现了T=0协议,能在电脑端利用串口助手发命令吗?是不是将USART3的数据通过DMA或中断的方式转发到其他串口(如USART1)就可以实现电脑端收发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