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的SPI配置问题!!!!!!!!

楼主(2011-12-01):
在调试207的SPI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求助于各位大侠了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stm32f207的SPI口中所有的输入口好像都不工作,输出口工作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SPI口配置代码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5,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6,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7,GPIO_AF_SPI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O_PIN_BUS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_Init(IO_PORT_BUS_CS,&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O_PIN_BUS_MISO;
GPIO_Init(IO_PORT_BUS_MISO,&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O_PIN_BUS_SCK;
GPIO_Init(IO_PORT_BUS_SCK,&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O_PIN_BUS_MOSI;
GPIO_Init(IO_PORT_BUS_MOSI,&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0;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alculateCRC(SPI1, DISABL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wvSpiItEnable();

SPI_Cmd(SPI1,ENABLE);
期待得到答案,重复问题:spi口的输入性质的口好像都不工作,时钟和输入口都没工作 ,望高手帮我看看,期待。。。。。。

网友A:
LZ用的是ST库中的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