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帮忙分析一个比较电路基电压的算法

楼主(2011-12-01):
图中U1'U2'U3'U4应怎么算呢?

网友A:
re LZ:

这也就是一系列的分压,注意左边的稳压管输出。

楼主:
是简单的R55 R56 R57//R63 R64//R72 R73再与R74串联分压吗?需考滤R71反馈电阻吗?

楼主:
R55=487  R56=976 R57=4.12K
R63=1.4K R64=3.4K
R72=2K R73=4.7K
R71=200K
R74=680

网友A:
to LZ:

U1比较特殊点,看似后面是个滞回比较器,需根据比较器的输出状态(高或低)来确定。

楼主:
R71反馈电阻是不是可要可不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