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1全桥驱动电路探讨

楼主(2011-12-01):
电源同行们帮忙分析下,我这个是用单片机做的PWM全桥驱动波形输出给IR2101的输入,再由IR2101驱动场效应管,波形和电路请看附图,当直流母线电压从0开始慢慢加的时候,每个场效应管的栅极驱动波形在上升沿的时候,另一侧的通道波形如上图,会有震荡波形,上图是母线电压才加到10V左右就出现,随着电压的上升,震荡幅度也加大,这样很容易引起上下侧直通,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下,期待大侠们出现

网友A:
在MOSFET的D端的电压 ,也就是母线电源两端并上一个103或104 的电容,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看的波形。因为MOS的开关频率大了的话,会有毛刺,并一个电容起滤波作用。
本人学术不精,不过你可以试试看,呵呵。

网友B:
应该是母线电感与mosfet结电容产生的振荡,最好想法降低母线电感,比如减小母线环路面积。也可以在母线上并联吸收电容(尽量靠近mosfet)

楼主:
4个mosfet的DSD端都有并吸收电容的,

网友C(2013-06-22):
楼主电路拿放大镜都看不清;P

网友D:
自己也在学习中

网友E(2015-07-23):
我也在弄,问题一大堆.

网友F:
新学电机全桥驱动,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