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服务程序中的中断源检查问题

楼主(2011-12-01):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 != RESET)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FLAG_Update);
}
}我知道这里把if语句注释掉会反复执行中断挑不出来,不明白为啥一进中断就清掉中断标志位,就可以把if语句注释掉,而不会反复执行中断,TIM_GetITStatus()有什么用?

楼主:
知道的能说说吗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库里面对这个函数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函数只是检测中断标志位是否置位,加不加if()判断不应该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