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滤波信号衰减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1-12-01):
RS422总线,老外客户在需求书上说要1MHz的截止频率。我们这边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就叫他们推荐一款。

结果他们推荐了一款共模滤波器(TDK公司的ZJYS51R5-2PL-01),然后样品做出来了,他们来测试了。说共模滤波性能不测了,要测差模的,当时听了就很晕。

最让我想不通的是他们的测试方法。下面是他们邮件说的测试方法

Test method we were applying in Suzhou is quite simple:
1.
Apply white noise (1Vrms) from signal generator to the inputs of the signal line, setting as differential mode, connect to scope channel 1;
2.
Check outputs of signal line filter with channel 2 of scope, you don’t need to power up the system to tes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ilter;
3.
Set Math as FFT on channel 2 at scope, adjust resolution and scales, record 3db bandwidth referring channel 1, if it is less than 1MHz, test pass, otherwise, fail.
This test need to repeat on both common mode and differential mode noise performance, however, since RS485 buffer/transceiver on board has the capability to handle the common mode noise, we just only tested the differential mode.
Hope it is helpful, and let me kno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signal line filter testing.

他们的测试大概就是,把共模电感的一边线圈接地,另一线圈的一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白噪声,另一端用示波器去测量信号并看FFT频率,来判断噪声是否有衰减。

我的理解FFT不过看的是滤波后信号的频谱图,如何可以根据3DB频率来看信号的衰减呢?

网友A:
re LZ:

“FFT”没错,因为输入是白噪声——Apply white noise (1Vrms)。按白噪声频谱(低端近似平坦),输出降3db频点就是其带宽。

网友A:
当然,其实用扫频测量更简单。

楼主:
re LZ:

“FFT”没错,因为输入是白噪声——Apply white noise (1Vrms)。按白噪声频谱(低端近似平坦),输出降3db频点就是其带宽。
引用 网友A:

那假如输入是1MHz的方波,滤波器也是理想的,那输出是1MHz的正弦波

对这个正弦波同样可以FFT,可以从这个FFT频谱的3DB点看出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吗?

PS:网上好像说白噪声没有频谱,只有功率谱

网友A:
to 4L:

用“1MHz的方波”不行,其频谱非平坦。前面说了,可以用扫频测。

另,白噪声不是没有频谱,只是其为连续谱,而“功率谱”也是频谱的一种。

楼主:
呵呵,扫频不会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除了白噪声,其他的输入都不可以用这个方波测

网友A:
to 6L:

方波虽然有丰富的谐波成分,但其各谐波成分的幅度差异很大。滤波后的频谱不能反映滤波器的带宽。

楼主:
白噪声各谐波分量幅度差异不大,所以才可以的?
感觉好像有点懂了,但还是比较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