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函数的声明

楼主(2011-12-01):
我的一个工程里有十几个C文件,我把这十几C文件的所有的函数原型声明全部放到一个HEAD.h里,在每个C源程序的开头都#include"HEAD.h",用ICCAVR编译时会出现\TDW_3_20/HEAD.h(n):[warning] declaring a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n每一行函数声明都会出现警告),再编程一次就没有警告了,请教大家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写.H文件呢!!!

你可以查阅一下推荐的多文件编译中的.H写法

网友B:
这样做是不规范的。

网友C:
每个.c文件对应一个同名的.h文件,这个.h文件中声明供外部调用的全局函数。
其它.c文件根据需要包含合适的.h文件。

网友D:
最好一个C文件一个H文件,然后将所有的H文件放到一个H文件里面,最后所有的C文件只要包含那个总的h
文件就好了,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避免重复定义带来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