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外部晶振起震需要十秒钟?也是晶振不行么?

楼主(2011-12-01):
用了快两个月了,以前一直都挺好的,机器昨晚没开,今天天气降温了,今天早上开机,发现程序需要十秒中才能运行,感觉不对,开始查程序,最后确定是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这句,外部晶振没启动引起的,看了论坛上不少例子,都是开电就不起震,好像没有我这种情况,等过个十来秒就可以启动起来了,这个也是晶振选择的不对么?

网友A:
一定要选好晶振啊 我后来都不用他的rtc了

楼主:
刚刚  想起今天 降了温度了有点冷 呵呵 用吹风机 吧板子吹热了 开电  嘿,晶振好的很 呵呵看来 温度 引起晶振不行了

网友B:
请说过热机吗?

汽车发动都需要热机

楼主:
呵呵
来瞎说下: 呵呵 弄个加热丝在晶振上,呵呵,一上电就加热,瓦数不用太高, 起震了 在用单片机控制停止加热 ;P

网友C:
我的测试结果, 确实也不太容易起振.
要1~2秒才起振的情况很常见.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有可能是晶振电容值太大不容易起振。

网友F:
这温度影响有点明显了

网友G:
这个应该是温度引起的

网友D:
晶振它是有一定的温度频差的,一般情况下-20~70度都可以达到30ppm的频差的。我觉得应该天气的变化不至于影响晶振起振慢。

网友H(2013-12-21):
晶振好矫情啊。

网友I:
和你的焊接芯片留有的残留有关系,或者你用KDS的 12.5PF 的晶振就没问题了

网友J:
晶振   这一块   最好 在焊接的时候  注意一下 细节   这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因素需要考虑的   楼主

网友K:
一般晶振的指标都会有工作温度要求和在温度之内的一个稳定度要求。

网友I:
楼主的晶振肯定不是KDS 的

网友L:
10s  太离谱了吧……

网友M:
可怕的RTC晶振。学习了一课!
选好牌子很重要。。。

网友N:
并一个M欧级的电阻好些

网友O:
只用内部时钟給rtc,但精度较差而且受供电和温度影响;好处是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