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助:0xfffeU是多少位二进制,U是什么意思?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1-12-01):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你用的多少位的处理器,U代表多少位,像ARM9,ARM11,都是32位,加上U就代表0xfffe化为二进制数是三十二位的,如果遇到0xffU,这个化为二进制数,对应一定要写成32位的。这是U的含义。

网友B(2012-02-13):
不知道是在什么环境中?
在C/C++语境下
0xfffeU表示这是一个值为0xfffe的无符号整数
U表示前面的数值描述的是无符号整数,
同样的还有
L 表长整数(Long)    如 12345685555L
UL表示无符号长整数  如0xEEFFFEE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