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证明上位机驱动程序已经把数据送达USB芯片?

楼主(2011-12-01):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在调试时上位机已经向USB底层写入数据,但是久久没有返回,认为是我下面的USB芯片没有对接收进行响应造成上位机驱动程序死死等待,但我认为是上位机驱动没有把数据发送到达USB芯片,争执不休,希望有一个办法看看到达数据送到CPress EZ-USB的芯片没有,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只需要在固件程序中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有一包新的数据收到,就置某个引脚的电平变化,或者点亮一个灯;如果数据包被处理了,则置相反的变化。

楼主:
谢谢你!
请问那个固件程序是可以直接读取到达USB端口上的数据吗?我还以为是USB芯片把USB端口上的数据输出到IO端口然后用外面的单片机之类的读取处理,唉,硬件这块真不懂啊。

网友B:
你先用一个抓包工具检查一下USB口的各个参数是否设置正确,配置正确,然后再用工具检测数据。配置不对上位机当然也就不能发送成功了。

网友A:
固件程序可以对收到的一包数据做任何处理,只需要你去编程,去实现你的想法就可以了。至于你是想用外面的单片机,或者更复杂一点的如FPGA,都是可以的。

楼主:
嗯,好像是明白了,可是挺复杂的。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