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研一,硬件菜鸟。求IR2102答疑!

楼主:
小弟一直不解 VB与VS之间的电容起何作用,求高手教导!

网友A(2011-12-01):
此电容称自举电容。该电容与图中二极管配合,可以将Vb引脚对地电压抬到比Vcc还高。

网友B:
我也不解 求详解

网友C:
当下管打开时,VS=0V,    VB的电压为VCC-0.3V的样子,  电容充满电。电压为VCC-0.3V

当下管关闭时,上管打开,H0与VB接通,HO电压为VB, MOS瞬间打开,VS电压为VDD,(MOS的工作电压)

注意将电容等效一个电源看,这个时候VB的电压就为VS+电容的电压,即HO的电压为VDD+(VCC-0.3)

保证了MOS管能打开。

所以这个电路必须得不停的开关才能起作用。PWM不能为100%

就是不停的充电,抬高电压,(自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