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损坏率问题

楼主(2011-12-01):
(无正文)

网友A:
1、元件建议要距离板边缘3mm以上
2、元件的两个焊盘应该要大小差不多,防止焊接中因为加热形成的热膨胀导致断裂
3、焊接中要保持合理的焊接温度,防止过热或者过长时间加热
4、生产转序时应使用周转箱,防止压、碰等形成断裂
5、当然要选择质量合格的贴片元件

网友B:
很少,几十万分之一的概率,楼主主要检查楼上的PCB要求和自己的工艺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