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函数的声明

楼主(2011-12-01):
我的一个工程里有十几个C文件,我把这十几C文件的所有的函数原型声明全部放到一个HEAD.h里,在每个C源程序的开头都#include"HEAD.h",请教大家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这样的做法好像不推荐!

网友B:
每一个c文件对应一个自己的h文件,再创建一个总的h文件,把所有的h文件都include到这个总的h文件中来。

每个c文件中只要include那个总的h文件就可以了。就像以前我windows下面编程总是include一个stdafx.h文件一样。

这样做的缺点是,修改了任何一个h文件之后,总的h文件都会受到影响,于是编译的时候所有c文件都要重新编译,时间会长些。具体看代码的量,通常应该可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