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为何那么容易烧?

楼主(2011-12-01):
公司五六个STLINK都烧了,是里面小8脚的IC烧了,有没有人知道型号?麻烦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A:
请不要带电插拔,最好先STLINK上电,再目标板上电。

网友B:
那个8脚的芯片是2T45,保护主芯片的,可以自己换

网友C:
给力,,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D:
保护什么呀,根本就是设计问题,一帮没有工程实践的人搞的,D版的ULINK2好用的很。哪有那么好咳嗽。
不好就不好,怪什么静电之类.

网友E:
使用STM8时用ST_Link调试程序经常带电拔插也没见烧坏。:lol

网友A:
使用STM8时用ST_Link调试程序经常带电拔插也没见烧坏。:lol
引用 网友E:

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你可能闯了100次红灯都没有被撞到,但不等于第101次也不被撞到,:lol

网友F:
我烧坏了3-4个了,其中两个是公司的!
   不要带电插拔,还有那个端口不能连到高电压(10V以上),一连就挂

网友F:
那个8脚的芯片是2T45,保护主芯片的,可以自己换
引用 网友B:

貌似7块钱一片!! 还特别小个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哪根线接到10多伏的高电压,2T45芯片烧了。
不过我根据那芯片的作用,利用三极管搭了电路实现电平转换,已经给修好了,又用了快一年都没出问题。
详见 http://bbs.**/BLOG_ARTICLE_1981092.HTM

网友H:
楼上兄弟给力啊

网友I:
最好先STLINK上电,再目标板上电

楼主:
公司五六个都挂了,今天把小芯片买回来了,型号是74LVC2T45,换了只有一个能用,烧了不到5个芯片又挂了,对STLINK表示严重头大

楼主:
目标板是5V供电,我的做法是:STLINK上电-->目标板上电-->把连接线插上,
这也有问题?ST三合一、MINI STLINK还有博巨兴的,都挂了,只能说明STLINK设计存在严重缺陷,太失望了!

网友J:
stlink内部采用贴片元件,电容都很少,USB容易受干扰。本人在USB5V和3。3V端增加了100U电解电容。在2T45(电平隔离IC)的2个VCC端加了47U电解和103。用到现在一直都工作稳定。热拔插都没问题。

网友K(2012-01-11):
刚拿到STLINK,正准备用,学习了

网友L:
人品问题吧?!
我的ST-LINK用来1年多了也没烧过。
用过其它N多开发工具从没烧过一个。

网友M:
带电插拔的确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N:
你们公司都是怎么用STLINK的

网友O:
目标板是5V供电,我的做法是:STLINK上电-->目标板上电-->把连接线插上,
这也有问题?ST三合一、MINI STLINK还有博巨兴的,都挂了,只能说明STLINK设计存在严重缺陷,太失望了! ...
引用 楼主:

这个顺序不对。应该是:
把连接线插上-->STLINK上电-->目标板上电

网友P:
我感觉还可以,平时没有刻意注意什么,一直很好,倒是jlink用坏了4个,都是USB不认了,也没能修好。感觉最好的是ulink,速度快,老皮实了!

网友Q:
我手头一了用了两年多,没坏过,不过调电机的同事就没那么幸运....

网友R:
还是要规范操作

网友M:
用STLINK那么多年,感觉还行

网友S(2013-07-27):
我要吐槽了,用官方的不到2个星期,直接挂掉!淘宝了一个mini-stlink,很好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我要吐槽了,用官方的不到2个星期,直接挂掉!淘宝了一个mini-stlink,很好用! ...

呵呵,我的上面加了接口静电保护。。。。。客户反映良好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137644-251734891.2.etfHn0&id=19254547006

网友U:
我自己山寨了STlink发现没有Jlink给力

网友V:
呵呵,估计是不花钱的吧?要不就是原厂送的或是代理商送的,要不就是不差钱了

网友W:
应该是自身原因造成的

网友X:
还好吧,不那么容易烧吧

网友R:
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Y:
三合1上面的,用了两年了,烧录了2K以上,从来没坏过

网友Z:
这烧器件的频率有点高,找找自身的原因

网友AA(2014-11-24):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带电插拔,最好先STLINK上电,再目标板上电。

脆弱了点吧 .新唐的nulink 和c8051f的ec5调试器 .从未有烧ic的现象

网友AB:
为什么不换个芯片呢?个人觉得ST LINK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AC:
表示不理解,我用几年了,没有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