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放电时间常数问题

楼主(2011-12-01):
RC放电时间常数固定了之后(比如100us),现在对C充电,不管对C充电量多大(C上幅值多大),停止充电后,都会在100us以内回到0电量吗?

无论电量多大,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内放电完毕?

网友A:
不是恒流放电,电压不是按线性下降的。所以答案是100us时电容上的电压近似为原来的36.787944117144232159552377016146%

网友B:
不是在t=RC时间内全放完的。,有一个计算公式~

楼主:
充电量越大,100us后 残留 电量越多, 为原来的36%

网友B:
:lol设,V0 为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值;
    V1 为电容最终可充到或放到的电压值;
    Vt 为t时刻电容上的电压值。
则,
    Vt=V0+(V1-V0)* [1-exp(-t/RC)]
或,
    t = RC*Ln[(V1-V0)/(V1-Vt)]

例如,电压为E的电池通过R向初值为0的电容C充电
V0=0,V1=E,故充到t时刻电容上的电压为:
    Vt=E*[1-exp(-t/RC)]

再如,初始电压为E的电容C通过R放电
V0=E,V1=0,故放到t时刻电容上的电压为:
    Vt=E*exp(-t/RC)

又如,初值为1/3Vcc的电容C通过R充电,充电终值为
Vcc,问充到2/3Vcc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V0=Vcc/3,V1=Vcc,Vt=2*Vcc/3,故
    t=RC*Ln[(1-1/3)/(1-2/3)]=RC*Ln2
     =0.693RC

注:以上exp()表示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Ln()是e为底的对数函
数。

我copy过来的

网友C:
不错,这些我早忘了;P

网友D:
5楼正解,二楼大亮!

网友E:
LZ要搞清楚充电回路和放电回路的R是不是同一个R,还有就是是否有放电回路,以及包含电容回路元器件的漏电流,这些都要影响放电时间的。

网友F:
T=RCln[(V0-V无穷)/(Vth-V无穷)]

网友G:
能保持的最大电荷量和电容的容值以及稳定后两端电压是有关系的,不可能一个小电容充出无限大的电量,理想放电的曲线是按照指数放电的,是无法完全放完的,而且实际电容是有电介质吸收特性的,在电荷近似认为放完了以后会重新充电保持一个很低的电贺存量,这也是很多积分电路产生误差的原因,而且你的充放电常数是跟泄放电阻有关系的,不是电容确定了,放电常数就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