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微功耗DC/DC

楼主(2011-12-01):
输入定压宽压无所谓,输出3.3V 或5V、1mA~10mA

要求:
。输出为1mA时,能可靠启动、工作
。输出为1mA时,效率50%以上;输出10mA时,效率70%以上

问:
。有没有现成的模块卖?
。如果没有现成的,怎样做最简洁、最可靠?

网友A:
MPS的MP1494好象能满足你的要求!
10mA时效率7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1mA的情况我要测一下才知道!
要不我给你定做一个?

网友A:
补充一下,12V输入,5V输出,10mA时效率7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实测80%以上!

楼主:
power_lee:
MPS的MP1494是什么?芯片还是模块?哪里有资料?
1mA时有没有测试数据?

网友A:
MP1494是芯片,最大2A的同步BUCK芯片,主要的卖点是轻载效率高。
1mA我没有测试过。

网友B(2012-02-10):
关于微功耗,可以使用具有低静态电流(IQ)的4.7V至60V输入,50mA同步降压转换器TPS54062.其效率可以做到70%。当输入电压为10V以下。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54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