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启动电容的作用解释?

楼主(2011-12-01):
一般的DC/DC芯片会有一个启动电容,如图Cboot,该电容的作用及产生该作用的原理,有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下?

网友A:
Cboot电容作用,摘自LM2841数据手册

LM2841数据手册如下

网友B:
自举电容
保证内部开关的迅速开关

楼主:
回2楼,PDF上的说明我也看了,作用如3楼所说是保证内部开关迅速动作和较低的导通电阻,但从便于理解的角度,都没有详细说明这个原理,所以希望有了解的可以帮忙说明下!

网友C:
芯片的SW脚内部是一个NMOS的源极,也就是这个NMOS起到开关管的作用。在开关管关闭的时候,SW脚是低电平,芯片内部会对这个自举电容充电,使得CB脚和SW脚有一个固定的压差。在开关管打开的过程中,SW脚的电压是升高的,这个起开关作用的N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Rds受Vgs的控制,Vgs越大,Rds越小,因为自举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在SW脚电压升高的过程中CB脚始终会高于SW脚一个固定的电压,这个电压就用于提供Vgs。这个自举电容在Vin和Vout相差不是太大的时候尤其重要。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详细解释。

楼主:
按照5楼的解释在思考,现在有这样的疑问,CB管脚内部是连接到NMOS管的哪里的,我猜测是连到G极但应该不是直接连接的,还有就是当VIN与VOUT接近时,按照PDF要求该开启电容是要求取值大一点,这样可以保证VGS较大,从而使可变电阻区的等效电阻较小,但C取大后,是如何保证C两端电压会更高,按照RC充电的话,C越大,应该是充电时间越久,相同时间得到的电压会更低!

网友D:
CB确实不直接连接到G极,参考系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统框图:

楼主:
请教8楼,按照系统框图来说,开关管是耗尽型P沟道MOS管,里面还有个场效应管驱动,不是很明白具体的工作原理了,按照5楼的说法,对照此图还是比较难理解的

网友C:
回楼上,开关管那种画法有点像PMOS,箭头冲外,但跟PMOS的画法不一样,这个应该是增强型NMOS。
开关管的栅极是由一个驱动器(FET DRIVER)驱动的,这个驱动器电源正极是CB脚,电源地是SW脚,在SW脚升高后,驱动器仍能够输出高于SW脚的高电平,使开关管保持一定的VGS。
选择大一些的电容并不是要提高电容上的电压。在驱动开关管打开的过程中,自举电容是个放电的过程,选容量大一点的电容是为了放电时电压不会下降太多。实际上不管是选大一些的电容还是小一些的电容,由于充电电流要大于放电电流,电容很快会被充满,只是随着开关管的打开和关闭会有所波动,电容越大,这种波动越小。

网友D:

可能画法不一样.
若真是耗尽型P沟道MOS管,则SW为高电位,说不通了。

楼主:
回10楼,把开关管当作增强型NMOS管处理,则该MOS管D极接输入,S极接SW,G极接驱动器输出,当VGS大于开启电压时,MOS管导通,反之则关闭,在这里CBOOT电容是如何影响到VGS的呢?个人猜测BUCKDRIVE信号是一定占空比的脉冲信号,该信号作为MOS驱动器的时能信号,在使能信号有效时,驱动器输出电平等于CB脚电压,这样好像可以理解你在10楼的解释,不知道我这样的猜测对不?

楼主:
回11楼,系统框图可能偏向于示意,根据你们的解释,我个人也觉得把该MOS管当作NMOS管更好!

网友C:
8楼图中的开关管几乎可以肯定是NMOS,刚才看了一下其他一些芯片的手册,这么画的都是NMOS,注意他那个向外的箭头是画在源极上,这个跟PMOS的那个向外的箭头是不一样的,倒是跟NPN的BJT类似。
回12楼:“个人猜测BUCKDRIVE信号是一定占空比的脉冲信号”,这么猜是对的,但是既然是猜,就说明你对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不是太清楚,建议找相关资料补习一下。

楼主:
嗯,个人基础比较差,原来也是看过相关的资料,一直的理解是脉冲信号是直接驱动开关管的,不知道中间还多一道工序,把脉冲信号当作驱动器的使能信号,再有驱动器去控制开关管,谢谢楼上SHAKALEO和EDERDAN两位的细心解释,使我的的理解又深入了一点。

网友E:
应该是Nmos,咱们的标准画法箭头指的是衬底的PN结方向

网友F:
在开关管打开的过程中,SW脚的电压是升高的,这个起开关作用的N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Rds受Vgs的控制,Vgs越大,Rds越小,因为自举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在SW脚电压升高的过程中CB脚始终会高于SW脚一个固定的电压,这个电压就用于提供Vgs

南京耳鼻喉医院
耳鼻喉医院

网友G:
这个是L4970A,电路的左半部分是单片BUCK电源芯片的内部图。

楼主:
感谢楼上提供的资料,现在让我自己分析整个开关过程,还是不行,或许对于大部分工程师来说,只需要了解作用,具体的原理也不必深究吧!

网友G:
这种自举电荷泵电路很常见的,尤其是一些高压开关驱动芯片里,基本上都是。
如果只是知道其作用,不知道其具体运作原理,那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
工程师只达到这个程度,说不过去吧?

楼主:
呵呵,那希望楼上大侠帮忙解释下,或者提供相关资料也是可以的!

网友G:
这个需要配合电路来说的,比如我提供的这个图,现在这个是BUCK结构的降压,在开关管截止期间,续流二极管就起作用,在给电感续流的同时,也为自举电容的充电提供一个固定的参考点。路径是12V-隔离二极管D1-自举电容C bootstrap-输出电感L,分析一下电位就知道,此时,续流二极管的点位是负的零点几伏,也就是一个PN结的导通压降。自举电容上的电压约等于12V。而需要驱动开关管时,因为自举电容上的电压固定,那么开关管的GS之间就会相对固定一个电压,从而满足驱动电压的要求。

楼主:
谢谢23楼的解释,按照我的理解,我分析一下,在PWM信号输出为高电平情况下,Q3导通,Q3的D极接近0V,从而Q1截止,Q2工作在断开状态,此时如23分析的那样,CBOOT充电,当PWM信号输出为低电平情况下,Q3截止,Q1发射极导通,但因为不存在电流回路,Q1不作为三极管工作,由于Q1发射极的导通,Q2打开,Q2的S极此时电平与VIN相同,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CBOOT的另一端电压也相应的提高,接下来CBOOT开始放电,但在电路中我没有找到放电回来?

网友C:
回复 楼主:
Q2的GS极间有寄生电容,驱动Q2由截止到导通需要对GS极间电容充电,这是自举电容的主要放电通路。Q2虽然是MOS管,但GS间也有一定的漏电(电阻不是无穷大),这也是一个放电通路。

楼主:
恩,这样的话,那就可以理解了,还有就是图中D1下面两个重叠的圈圈图标代表啥来着?图中二极管D2的作用应该是在Q3导通的时候把Q2栅极的电位钳下来吧?

网友C:
两个重叠的圈代表恒流源。
D2的作用是在Q3导通时给Q2的GS极间电容提供放电回路,使Q2能够快速关断。

楼主:
回28楼,如何理解这个恒流源,有关D2的解释,我看明白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恒流源的作用是为Q1导通时提供基极电流的。

楼主:
回31楼,那应该是类似运放内部的电流源电路,这样明白了,谢谢31楼

楼主:
现在就该问题总结下:该启动电容的作用是提供MOS管导通时候的开启电压,一般来说该电容的充电回路R比较小,充电可以很快完成,但实际该电容的取值也不能太大,不然会导致电压不够高,至于当VIN和VOUT相差不大时,应该加大该电容值的原因是在这种情况下占空比较大,导通时间相应的增加,即放电时间增加,为了保持VGS电压比较稳定,需要更大的开启电容!

网友H:
感觉还是不明白

网友I:
新手刚来,发现本论坛职业好手如云啊。

网友J:
MOS管当作NMOS管

网友K: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学习了

网友L:
可以这么说,电容把VS处的交流成分耦合给D1整流叠加到12V电源上,供Q1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