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 原件列表不能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1-12-01):
今天要输出一个简单的BOM,我就点了BILL那个选项,列表出来后,输出时出现了下图所示的对话框,不知道什么原因,软件重新安装了,注册表清理了,也不管用。但是别人机器上的AD09就没问题。请大家解答一下。

网友A:
提示你文件在被应用,你把不必要的关掉看看,我的AD09没出现过这问题
还有是你电脑系统兼容性搞出的问题,多试下

楼主:
以前也是好好的,只是今天才出现的问题,我看了一下这个文件大小事0Kb,后缀是.TMP,把该文件夹下的文件都删除了,但还是有一个文件存在,无法删除,不知道那个程序在用它。

楼主:
在Bill输出元件表时候要调用EXCEL,我怀疑问题是不是出在这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