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求解 STM32F103VCT6 DAC怎么个思路?

楼主(2011-12-01):
我们用的STM32F103VCT6    用PA4脚DAC加功放,而不是用单独的解码芯片,想播放一些简单的语音,比如成功,失败,取消等     想把这些语音文件放到存储器里面, 该怎么做? 有没有例程啊?

楼主:
香水城去哪里了? 怎么不见踪影呢

网友A:
非常简单,把语音数据变成一个数组,放在你的项目中一起编译,用的时候直接引用数组即可。

楼主:
把语音转换成二进制吗? 还是怎么弄

网友A:
语音文件在电脑里面就是二进制,不用转换!  也许你要转换成C编译能认识的ASCII表示的格式,例如:0x12, 0x34, 0xAB等。

楼主:
弄好数组后,怎么播放出来呢? 有相关例程参考吗?

楼主: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播放出来,最好搞个例子给我呀,都搞几天了没搞定,网上找的例程也实现不了功能

网友A:
你是不知道怎么把语音文件放到存储器里面?还是不知道怎么播放?这是2回事。

ST网站上有一个ADPCM的应用笔记和例程,可以供参考。

楼主:
是不知道怎么播放出来, 放进存储器里面知道怎么弄

网友B:
人耳可以听到的声音一般是不超过20K的信号,语音数据可以再低一点,8K听起来就很清楚,当然效果会差一点。

播放语音的方法就是按照语音数据的采样速率设置DAC,比如8K的语音,每隔125us,取数组中取一个语音数据更新一次DAC的输出,直到语音数据播放完成。

这个过程可以用DMA来自动实现。另外,电路上最好在输出上加个20K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B:
播放就是根据声音信号的速率更新DAC

比如,8K的语音信号,每隔8千分之一秒从数组中取一个数据,更新DAC,直到语音播放完

可以用定时中断实现,如果有DMA,也可以用DMA

网友C:
打酱油来着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大家
http://www.boii.cn

网友D:
hehe ,,第三方网站给力

网友E(2012-11-29):
楼主代码好了没,我最近正好也搞这个,能不能发给我参考,谢谢
z99405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