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stm32采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哪有问题

楼主:
这里的稳压二极管是3.3V的,这样用法对吗,我在测量两个各分压电阻中间的电压的时候发现不是总电压的二分之一,会少一点,后来发现是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A(2011-12-01):
你又不说你要做什么,谁知道有什么问题?

如果泛泛地讲,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楼主:
版主,我就是上采样ADC计算出那个5V的电压。结果二极管会影响分压,可能是内阻的问题,我是不是发帖子发错地方了!?

网友B:
3.3V稳压管在2.5V的时候漏电大呗。
我一般用BAV99来保护,公共端接输入,阳极接gnd,阴极接vcc3

网友C:
楼上的方法值得推荐. 不过呢, 其实单片机里面就有类似这个 BAV99 的 ESD 保护二极管.
所以就 LZ 的应用,  R40 有限流保护作用, 另外的保护都不需要.

网友D(2013-08-24):
D8非要的话可以用个 3.9或者4.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