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中断向量表的问题

楼主(2011-12-01):
我这几天开始学习STM32f103,看资料上说配置中断向量的时候有个向量表基地址的偏移量,这个东西好像跟中断的数量有关。那这个中断的数量怎么计算呢?这玩意具体怎么配置,麻烦前辈们给讲讲吧,谢谢啦

楼主:
为啥没人告诉我呢?我说的不够清楚吗?诚信求教啊

网友A:
我没用过STM32,但是根据一般的MCU的中断向量的存储方式,是会专门开辟一段内存用来存储中断的VECTOR,而这个内存段是有个基地址的,寻址方式如果你用汇编的话,一般都是基址+偏移量来实现的,所谓中断的数量,其实是你想设置的标志位按照中断向量表应该在哪里,比如一个向量有32位,那么它的每个标志位都是在前一个基础上递增1的,看STM32的DATASHEET,他会给出中断向量,你就可以知道要操作的中断标志位在哪里,算出它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