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探针测半导体电阻率

楼主(2011-12-01):
用四探针法测半导体电阻率时,为什么电压表测得数据是零

楼主:
电压表vs测不到值,整个回路电压很稳定,在样品3、4的位置我是方有两个直角三角形的铜块,样品放在铜块上面,在把两根铜线从铜块上引出来接到万用表,用万用表打了是通路的,不知道为什么测得电压是零,

楼主:
会是三角形铜块与半导体接触的问题吗

网友A:
你那个电流源输出电流多大?样品电阻估计有多大?电压表Vr是否有读数?

楼主:
电流源10MA   标准电阻2.2欧   测电流源两端电压是28mv

楼主:
当我把标准电阻换成4.4欧后   测电压源两端电压是50mv

网友B:
这种现象的原因无外乎就是被测电压(IxR)太小了。

网友C:
电压不小,表不好。换个好表测。

网友D:
同意楼上,有电路流过,就应该有电压出来

网友E:
样品的电阻率应该有个大概范围

楼主:
半导体的材料  用万用表大概2欧的

楼主:
请问下恒流源大概多大合适,有没有做过这个的

网友F:
一般应先估测样品电阻,然后选择和样品电阻相近的标准电阻比较理想。
表Vs没有指示可能与接触有关,不算什么大事。

网友F:
Vs的3和4能否直接接到铜电极上,不单独设电极?

网友G:
电流源不能大点?

楼主:
可以大点,不过主要原因是电压表Vs测得值太小了,用万用表读不出来,只能先放大在读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