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同时测电路电压、启动电流并输出曲线的仪表?

楼主(2011-12-01):
工作背景:
有一个设备,220V输入,经过一个AC/DC模块 输出12V,12V后面 由7805变成5V,同时12V还经过一个 MC34063 出一个 -12V,同时 5V 还经过一个隔离的DCDC 输出一个隔离的5V给通信电路。
现在我不知道AC/DC的输出12V需要能输出多少启动电流,正常的工作电流好算、也好测,但启动时需要的电流还真不太好计算,在有很多参数无法具体计算的情况下,只能靠仪表测试了。
现在就是要找这么一款仪表,用来测试不同功率的AC/DC模块接上述电路的情况下,输出的主12V的启动电压、启动电流,并且能输出对应曲线的仪表,如输出启动后几秒内,电源电压的启动曲线、电流由0到正常工作的曲线,便于分析确认到底多大功率的AC/DC模块合适。

这样的表,有现成的么?

网友A:
电子负载仪?

楼主:
TO 2楼:
不是的,我不需要模拟负载,而是要测试 实际电路 在启动的时候,实际电路的启动电流 和 电源模块的具体输出 (也就是启动时电源模块输出的电压电流曲线;如果电源模块功率过小,可能导致无法成功启动,功率过大又是浪费)

网友B:
自己做电流测量曲线吧,

我没见过

网友B:
简单办法:用可限制电流输出的电源,调节限制电流输出,找到启动成功与不成功的电流就好啦

网友C:
http://www.meacon.com.cn/showpro.asp?id=80&bigclass=无纸记录仪系列&smallclass=

网友D:
带存储的数字示波器即可。

楼主:
TO 谈的元:AC/DC 模块的瞬间输出电流可能会超过额定电流,但超过多少不好确定,而且电路中的电容也会影响该指标,所以用带限流的稳压电源测试,不太能说明问题;

TO T叔、maychang:这两玩意都太太太贵了 ......

真的想自己搞个了,带继电器输出的,到时候控制继电器闭合后记录几秒的数据做成曲线 ......

网友E:
早就想做个跟楼主功能描述的设备,用TF卡记录或者USB直接传到电脑,慢速采样时能存几天的数据,可以用来测试电池等.快速采样时可以存个几十秒的数据,用来测试设备启动电流等.

网友F:
7#的方法应该是比较经济的,数字示波器谁没有啊?

网友G:
多路的示波器就好了,测电流就要串一个小精密电阻!
  注:   示波器的存储深度要够!

用我公司的仪器就可以测了,但是不划算!

网友H:
有专门的电流采集卡,USB或者232接口,PC上显示电流曲线。
也可以自己做,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