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入门级疑问

楼主(2011-12-01):
看了一个关于上拉电阻的问题:有时为了提高电路的驱动电压,需要使用上拉电阻外接相应的电源!我的疑问是,能不能不使用这个“上拉电阻”,需要多大的电压,我就在这里接一个多大的电源不就可以了吗?我这道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这里的上拉电阻是必须的呢?
有这样的答案:关键在于你要是直接接电源,那你这个点就常为高电平了,而实际电路中IO口输出总是有高有低的。若你强行拉低,要不是你的IO口被烧坏,要不就造成你所接的电源与地短路。
我的问题是:1.回答中提到的IO口指的就是芯片说明书中引脚说明中标记的I/O引脚么?如图
2.我对上拉电阻的概念似懂非懂,想请教各位前辈下图中第67脚的上拉电阻和第26脚的下拉电阻的作用。附:第67脚的功能应该是接高电平选择LED为模式1,第26脚的功能是Bandgap(说明书上标的这个引脚说明...我也不是非常懂....应该接地吧)想请教一下这里上拉和下拉的作用~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IO口指单片机端口,典型的指GPIO,比如楼主图里的。上拉电阻是手段,不是目的,上拉有什么用,是根据需要来的,问这个问题,就想问“炒什么菜需要放盐”一样。

楼主:
IO口指单片机端口,典型的指GPIO,比如楼主图里的。上拉电阻是手段,不是目的,上拉有什么用,是根据需要来的,问这个问题,就想问“炒什么菜需要放盐”一样。 ...
引用 网友A:
谢谢前辈指点~上拉或者下拉不能实现具体的功能,但是能保证功能的正常实现,可以认为是一种保护手段。。。我想问的是,比如这里的第67脚,应该接高电平,这里接了高电平又加了1个4.7K的电阻的用处是什么呢。这里有个总结: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的总结-转载
上拉电阻: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不知道这里的4.7K应该属于第几条?

网友A:
你只给大家看这一小点图,又不知道你端口接到哪里去,偶不是神仙,猜不到。还有一些特殊的设计也会用上拉的。

楼主:
你只给大家看这一小点图,又不知道你端口接到哪里去,偶不是神仙,猜不到。还有一些特殊的设计也会用上拉的。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脚一个接到VCC...一个接到地...就再也没有接到其他地方了。。。我把整张图传上来=。=在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