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AD采样滤波算法

楼主(2011-12-01):
long last=0,cur=0;//全局变量
int AdcFilter(int dat)
{
int ret=0;
cur=last;
cur+=dat;

ret=cur/20;
cur-=ret;

last=cur;

return ret;

}

ADCfilter放在AD采样中断程序中,dat是AD采样的结果,返回的是滤波之后的结果。
现在主要有个疑问:
初始化时last cur为什么是0,应该时前19个数据的和才对

网友A:
20又不代表20个,这里应该是1/20(5%)的意思

网友B:
滤波函数应该不止运行一次吧

网友C:
这个滤波算法就是 RC 滤波器,我专门讲过,看以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