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选择整流电路中的二极管呢?

楼主(2011-12-01):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是当电源用呢,还是拿来检测用的信号呢?

网友B:
或者用锗管。信号用2ap7,电流用3ad30、3ax31的结^_^。不记得早年间有没有锗整流二极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电源用~

网友C:
一般的市电电源中,由于电压较高,使用反向耐压较大,同时正向导通压降也比较大的整流桥,如MB6S,如果楼主需要压降较小的二极管,可以采用肖特基的。不过用肖特基也有相应的特点,他的反向耐压也比较低,楼主要根据自己的应用环境具体选择。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当电源用~
引用 楼主:

用肖特基,如果还不行,就祈祷你的电流足够小,上倍压整流。要不就想办法提高输入电压了。

网友D:
能用变压器么?

网友E:
考虑采用特殊器件"理想二极管"
有些半导体厂商例如linear通过控制芯片和超低导通内阻mosfet构成"理想二极管"
应该能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F:
电流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