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使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2-01):
AD7705采集模拟量的时候,只有当他的12管脚DRDY处于低电平才能采集,但是我在用这款芯片的时候发现,有时候程序运行下来就一直停在while(DRDY)这边,DRDY管脚一直是高电平怎么回事,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很纠结啊,各位大侠能提点建议么

网友A:
那就是AD7705死了,重新复位它。
不要用死等的办法检测。

楼主:
那以后要是程序烧进去了 也经常出问题咋办啊。。是不是与延时的时间有关系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遇到的问题是高8位正常出数据 低八位一直FF 搞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