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分析!!!

楼主:
如上图所示,当J2的2、3脚连接时,J1输入开关量时,请问图中各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另外,图中右侧的“3脚处”,随J1输入的开关量,如何变化?
谢谢了

网友A(2011-12-01):
可以把图画的好看一点吗?

楼主:
没有人可以分析下吗?

网友B:
你先要说说整个电路想达到的效果,以及更个接点的使用。单就电路而言,D1B保证3点电压不低于0。D1A用于当J1电压大于5V时,用R69对J1电压进行分压。至于D15,没有分析出会导通的可能性。

分析完后,得到结论:这NND的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