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使用

楼主(2011-12-01):
大家都知道示波器探头分探针及接地的鳄鱼夹。比如我要测量接入电路中的三极管Vcb,我是用双踪,鳄鱼夹接地信号,1通道接C极,2通道接B极,用两通道信号相减得出Vcb;还有一种是用单通道,直接鳄鱼夹接B极,探针接C极,测出信号。发现信号不一样,到底是那边出问题了?觉得两个都是对的。就是哪边理解错了。请高手指证。谢谢!

网友A:
后者是不对的, 主要是因为示波器内部的地和鳄鱼夹是相连的. 这样地线就影响了测量的结果.

楼主:
2# airwill 但是我那样测开关状态的三极管的话能测到0.7的开关信号呀。